[华为手机维修]
杂牌手机电流上100MA然后掉电

楼主(2016-04-08):
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入手,无显示。是按开机键后上到100MA,不是漏电流

网友:
故障排除了

网友A:
能详细说说 问题所在吗? 师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说 问题所在吗? 师兄

就换了个32.768的晶振就开机正常了。看 主板像是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换了个32.768的晶振就开机正常了。看 主板像是进过水

  谢谢您的解答~~~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