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G 苹果A1369维修经验贴《供小白》

楼主(2016-04-08):
机型:宏碁V5-571G
板号: LA-7912P
芯片组:HM7X 独显
故障:上COMS电池开机亮机等一下再开电流小动作{不触发}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是台湾客户的说是装上COMS电池开机一会,在开就开不起不装每次都可以,自己试了一下故障的确是跟所描述的一样。

先怀疑的是南桥RTC电路,进行扫荡了一圈没发现问题,转移EC部分,经过测量发现EC没拉低PBTN_OUT#信号给南桥,怕表笔测量不准上波波抓,用开关键给EC的触发信号跟PBTN_OUT#对比怎么抓也是没拉低现象。

查了ec适配器检测,电压,复位,休眠都正常,直接换一个EC芯片,通电抓波。

黄线是开关到EC的蓝线是EC到桥的看到了这波,看来故障就是在于EC了.

又抓了PBTN_OUT#{黄线} 跟susp{蓝线},,开机反复机每次正常触发亮机。

这个机子采用的是PBTN_OUT#跟PCH_RSMRST#待机时是低电平,开关触发信号到EC了EC分别抬高在次拉低PBTN_OUT#开启给桥,,没换EC之前这两个信号待机就为高,这在大部分机上也是正常的,只有一部分机才是采用的这个板的这种方式而已。

还修一台苹果A1369  11年的也发上来给大家参考参考,也是自己运气不好试机试出来的故障!

故障:来的时候是耳机杂音,搞好过后一直天天开着放面前看MV,放着放着突然就自动重启一显示就断电了!

单用电池屏亮断电了还可以触发,接适配器自动触发断电了就不触发了按开关电流还拉低,待机而且高,开始以为是适配器检测什么的想着绿灯也亮的应该待机部分没问题,于是打开点位和图纸测量发现是触发了桥都发出PM_SLP_SUS_L开启了部分电压了难怪待机高,最终按照时序检测桥没发出PM_SLP_S5_L给SMC导致上电终断,两者之间直连接了个电阻,拆除电阻也一样

此机以前进水修过SMC桥都动过,先做简单的重做了SMC故障不变,

看来苦逼的事情来了,直接拔桥吧,还是无铅的,苹果的一年没两台的钢网肯定是没有的只有一个个摆锡珠

摆的腰酸背痛吹得时候也是格外小心,一次成功的这桥薄也经不起折腾。

经过大半天时间桥做好试机故障解决,这台机当时测机时出现才是吓惨了!搞不好赔板几千加呢!

苹果是现学现卖跟着时序走,毕竟小地方遇到都不错了修的太少也没去研究过!以上不对地方大神们赐教。

                                      加分才是王道,欢迎各位看官砸分,谢谢。

网友:
我们这苹果少啊

网友A:
EC故障 用了示波器看的很直观

苹果拷机出现如此问题 也是悲催了 ……加分

网友:
楼主,非常不好意思了,评分不注意,评错了,报歉

网友B:
在另个帖子把分补回来了哈,不好意思了,楼主

网友C:
RSMRST#信号 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然后在变成高的 再然后乘低电平,是楼主分析出来的还是有时序参考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那个球值得漂亮 加分

网友:
是的,有部分是待机电源好正常后是拉低的,这个如果不看图容易搞错。

网友E:
楼主好技术,请问怎么区分无铅的

网友F:
苹果就是比较蛋疼,就怕那种来时没有死,测测就死就什么了

网友G:
可能也有不少人用,只是出了问题就拿到市区里面去维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也有不少人用,只是出了问题就拿到市区里面去维修了吧!

估计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故障 用了示波器看的很直观

苹果拷机出现如此问题 也是悲催了 ……加分

当时出了这个问题,心都碎了,还好修好了,谢谢天意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另个帖子把分补回来了哈,不好意思了,楼主

没事,我也点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信号 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然后在变成高的 再然后乘低电平,是楼主分析出来的还是有时序参考的。??

这两个信号,遇到的只有这两个模式。要么待机就出高,要么就是低触发后再高,还是厂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 那个球值得漂亮 加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技术,请问怎么区分无铅的

BGA的时候就知道啦,无铅的用有铅的温度动都动不了。

网友:
这位仁兄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就是比较蛋疼,就怕那种来时没有死,测测就死就什么了

是啊,这种出放着放着死的,搞不好就要反而自己陪板子。。

网友H:
拼了半天  我是看出来了  他说   牛B啊  楼主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技术,请问怎么区分无铅的

桥没被值过的都是有铅的,原厂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拼了半天  我是看出来了  他说   牛B啊  楼主  ~~~~~

兄弟有耐力,我看着英文的看不懂以为是国外坛友

网友J:
EC故障 用了示波器看的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用示波器怎么捉

不会用,维修就慢一点,没有示波器直观而已

网友L: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熟练。。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桥没被值过的都是有铅的,原厂桥

原厂的是无铅的我们植的是有铅的,也有无铅的锡珠卖

网友:
引用 网友J:
EC故障 用了示波器看的很直观

对,有示波器还是好。

网友:
苹果的修的惊心动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厂的是无铅的我们植的是有铅的,也有无铅的锡珠卖

搞混了,抱歉!差点误导

网友:
也是醉了 如果弄不好真的赔钱 维修也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熟练。。

在学习中,只会这种简单的

网友M:
这球植的我也是服了,呵呵

网友N:
楼主维修技术和手工都不错,牛

网友O:
版主 英明神武 维修技术出神入化呀  我们小小白  受教了  又转了不少RMB吧

网友:
这技术很厉害

网友P:
SMC是什么意思啊听都没听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示波器用的也好

网友:
学习了 高手不言中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球植的我也是服了,呵呵

你也可以哪个65的桥来试一下那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维修技术和手工都不错,牛

还在学习中,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版主 英明神武 维修技术出神入化呀  我们小小白  受教了  又转了不少RMB吧

你是找打?江总啊你不来了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SMC是什么意思啊听都没听

就是苹果的相当于就是EC芯片

网友:
好样的  学习下

网友:
希望看了,能帮到你们一点

网友Q:
RSMRST  这个信号,正常是3。3V

网友R:
楼主技术杠杠的没话说,植得一手好珠

网友:
引用 网友Q:
RSMRST  这个信号,正常是3。3V

对正常是3.3有的是待机时3.3有的是触发后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技术杠杠的没话说,植得一手好珠

没事经常练练植球速度与质量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