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上电2.0掉到1.6不开机 刷BIOS上电1.3不亮

楼主(2016-04-08):
拿来的时候上电调几次到2.0左右 然后掉到1.6不动了 搜了下论坛 这机器南桥问题多 我这个压根不亮  AMD独显的板子
论坛下个BIOS刷了一下 还是同样的问题 重启第二遍后 直接上电1.3不动了 就搞个BIOS 这是要作甚呀
又找一个刷了下还是一样  内存换过 没有代换的CPU  没办法 本着AMD的干北桥 直接干吧 干完上电亮了  就是亮机慢点  装起来试试  第三遍直接又1.3不亮了
这机器三个芯片都好想干一遍  客户不交换主板 换桥的话还能承受  X180渣渣机器
拆下来又干了一遍北桥 焊到240度马上停了  用风枪顺便吹了下显卡和南桥 装上一试 亮了  目前还正常试着的 一天了 多试几天再说
结论大概还是上电1.3直接干北桥吧 图不上了 都装起来了  显卡那地方给加了一个散热垫 2块5一个的  温度还可以 待机不到60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机器可调电源是进不了系统的,功率不够(电源21V好像可以),,,,,,,,,,南桥是通病,,,,,,,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机器10有9台是南桥0660017虚焊。

网友B:
这个BIOS有吗,能不能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有吗,能不能发上来

论坛有 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机器可调电源是进不了系统的,功率不够(电源21V好像可以),,,,,,,,,,南桥是 ...

可调电源可以 我试试最大4.5A

网友C:
南桥最好换掉。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最好换掉。要不容易返修

千万别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