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屏有雪花点

楼主(2016-04-08):
故障就跟液晶屏屏线接触不良一样的症状。手于是淘宝订线。回来换上,好了,但是笔记本合起来,打开,重复了几次又同样的故障了。洗板水洗接口,垫了一层高温胶带。还是一样。郁闷死了。拆开屏看见了这个,屏有3/2是花的。这个能加焊接不?

网友:
这个不好搞吧??直接换个屏吧。。。

网友:
图片不清,指屏上屏线接口吗?可以换,找同样的接口来换

网友:
图片不清,可以压一下试试,不过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这个得有专门的压屏机器

网友:
不清楚就先试验试验,下次就清楚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屏吧,屏模块出问题了吧?要专门的机器压屏,还不是太稳定

网友:
可能屏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得有压平机吧  可以试试的

网友:
屏模块的电路是不易加焊的.一般要换屏了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LED薄屏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

网友:
是不是LVDS信号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出啊分析你还

网友:
屏好像有问题吧,换个看下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好像有专门焊这个的工具 也有人专门帮人焊这个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如果你没有压屏的机器,建议你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change this screen its repairable but need machine that cost higher then screen

网友:
wait for result. thanks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没有排好,来回开合又碰到屏线了,你可以多试试 确定问题

网友:
为什么看不见图 是楼主图挂了吗

网友:
你可以用咯铁尝试焊下  不行换屏把

网友:
应该你误判了吧  屏的问题!

网友:
电烙铁估计加焊不了

网友:
先找片废屏试试看,不行就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