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插卡无服务无信号,求助!

楼主(2016-04-08):
本人新手,还在学习阶段。老爸的苹果6用着用着无信号,显示无服务。重启、插拔、开关飞行模式都不行。然后他换了一张卡就可以了,又换回了他自己的卡,用了一天,又不行了,换卡也没用。然后我帮他用爱思助手一键刷了个9.3的系统,开机有信号了,但一会就不行了。。。然后我在爱思助手的专业刷机那帮他刷了个9.2.1,的,有信号了,可以用了。但用了一天,他跟我说又无服务了,我帮他重启了一下,就又可以了。以为是信号问题而已,但又用了一天,又显示无服务了。试了重启,开关飞行模式都不行了。
在拨号那里输入*#06#没跳串号出来,但我在能用的时候,就是有信号的时候,拨*#06#有显示串号
在关于手机里面,有串号,有基带版本
拨打112拨打不了。。。
应该是射频问题吧?但查射频的条件怎么查?

网友:
没人回复吗?

网友A:
会不会是读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读卡有问题

应该不是读卡问题,拨打112也拨不了

网友B:
设置里面看过了没有,确定读到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面看过了没有,确定读到卡了吗

拔卡之后显示无SIM卡,插卡了显示无服务

网友:
读到卡*#06*#不出串号是基带CPU的U1脚欲断不断,拆下飞线。

网友:
有可能是基带呢

网友:
如果手机塞进一些IC有虚焊BB CPU,WTR RF,WFR RF或BB PMU尝试按住与BB CPU上手指按压看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基带虚汗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修好了没。等

网友:
查看基带电路

网友:
基带的问题 拆开看看

网友:
PMIC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卡槽出现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我也等结果吧!!修好了 回复下

网友:
求助 遇到同样问题 换了基带U供电 重做基带 飞U1都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基带同CPU 的通信 或发射通道有问题

网友:
可以加焊下基带试下  没吹过有点风险的

网友(2016-05-16):
看看是不是你的手机卡没有插好~

网友:
BB CPU,WTR RF,WFR RF或BB PMU尝试按住与BB CPU上手指
求大神·讲解一下都是什么东东 小白一个 羞愧

网友:
基带有问题 摔过的吧

网友:
会用示波器么!

网友:
那估计就是CPU的问题啦

网友:
修好了 回复下

网友(2019-09-18):
苹果6无服务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