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6H-L V4.0不显示

楼主(2016-04-08):
今天收到一块梅捷SY-I6H-L V4.0,H61芯片的主板,故障现象为不显示,测CPU复位都有了,但CPU不发热,测各供电发现CPU的VCCSA供电QP901偏低0.8伏,正常应该0.95伏,跑电路发现QP901受运算放大器UP903控制,测UP903第5脚V+为0.95伏,第6脚V-为0.8伏,正常6脚应该也是0.95伏,换UP903,顺利点亮

网友:
三线牌子的主板,修的这么自如,高手!

网友:
这样就秒杀了一块板……

网友:
运算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A(2016-05-09):
UP903是IC上面的标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903是IC上面的标识吗?

UP903是位号,IC上的标识是358

网友B:
VCCSA 有些1.05V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 有些1.05V 正常吗?

有的是这样的

网友:
运气真好。换了就好,不要检查。这个芯片一般不大遇到,我的板上没注意到过

网友:
这个坏的少吧。

网友:
高些是可以 但是低了 就不行是吧?

网友(2016-06-13):
楼主对h61的时序了如指掌呀。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不大遇到

网友:
试过一块,也是电压偏低,换了芯片也不行,原来是运放连场管G极的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现在的H61板子很多都是CPU的芯片容易挂    这个还没遇到过  值得收藏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

网友:
没图纸的情况下都可以维修到那么精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