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电流0.7不跑码通病

楼主(2016-04-08):
     机器:联想SL410K
     板号:GC2
     故障:电流上到0.7不动,插不插内存一样。
     维修:论坛搜了一下发现没有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答案,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个人经验觉得这应该像通病。直接加焊一下显卡搞定,中间还刷了一下BIOS,谁叫它是不过内存呢。附上亮机图大家不要太纠结于过不过内存而钻牛角尖

网友A:
笔记本维修个人感觉好难!!不过通病挺喜欢的

网友:
又是通病哇

网友B:
好一个通病 学习了 感谢

网友C:
老手考虑太全面了,新手一上来就干显卡,一板斧搞定

网友D:
嗯嗯,记住了……够果断,这就是经验……

网友:
A卡吧,A卡好难

网友E:
我看就是BIOS问题,不关显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就是BIOS问题,不关显卡事。

就是显卡,有黑胶的啊,小心。

网友F:
记下这个通病了

网友G:
现在维修问题越来越层出不穷了,常理不一定准了

网友H:
有些显卡是很容易引起不跑码的,我们一般说挡内存,比如0728018和0728020,e40的gc2  inter板用的就是这个018

网友I:
学习了  这样的电流看不准

网友J:
你应该是用风枪吹了一下亮机了再加焊吧?   加焊你多少度关?  黑胶哦

网友:
能用多久,自己有底吗?

网友:
又是显卡呀

网友:
这是捡钱的机

网友K:
用多久谁能说呢?即便是换了显卡你又能保证用多久吗?能亮就是王道,如果返修再考虑时间问题。

网友:
刚刚手里就有一台和这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这机子一般都是显卡坏。

网友:
经验总是在不断成功中累积。

网友:
SL410K显卡问题,这众所周知了吧!

网友:
晕这个也叫通病

网友:
    难道这个时序是先显卡然后是内存?

网友:
这款机就4个通病,6266 BIOS 显卡 IBM

网友:
410K这类的显卡导致不跑码的不多,630那种比较多 在V3000机器上。。

网友:
估计一个月后反修,。。。

网友:
是用风枪吹了一下亮机了再加焊吧?

网友:
我一般都会先风枪吹一下显卡 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定是不过内存,是有显卡出了问题造成的

网友:
加焊显卡直接搞定

网友:
这显卡是黑胶卡,很麻烦

网友:
我通常是用吹风加热一下显卡,如果可以再拆板加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有些显卡是很容易引起不跑码的,我们一般说挡内存,比如0728018和0728020,e40的gc2  inter板用的就是这个0 ...

你说的不都是北桥??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太多啦

网友:
打黑胶的  很不好弄得  加焊下 过几天会回来的  最好是重新直球

网友:
黑胶从来没搞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不都是北桥??
哦?有这种北桥????

网友:
这显卡加焊不好就麻烦大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特别容易坏 通病

网友:
黑胶的机子搞起来很麻烦 一不小心就得换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显卡都直接换掉了,还是一样不行。楼主你运气真好

网友:
如果说风扇不脏 刷BIOS必然是第一反应

网友:
黑胶不能搞化了

网友:
这个显卡芯片下面有灌胶,是上焊台加焊的吗?加焊不爆珠吗?

网友:
黑胶的你们怎么加焊 温度怎么设定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楼主说明白点啊 显卡是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这问题修过,是通病

网友:
原来是通病。

网友:
这款显卡不是有通病吗,修起来也简单啊。但是显卡下面的黑胶真的让忍受不了

网友:
HP机器好多显卡问题还会引起掉电的,各种奇葩问题都有啊。。。。

网友:
以前碰到的蛮多的。

网友:
也许他0.7就过了内存呢

网友M:
路过看看,学习下
zhaobinjim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详情

网友N:
这款机显卡爱坏

网友O:
显卡,又是显卡。

网友P:
很烦有黑胶的机器

网友Q:
楼主是先用风枪吹过吗

网友R:
这个电脑的就是这样的通病

网友:
SL41修过BIOS问题导致不亮机

网友S: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了。。楼主分享的不错。。以后再碰到这个问题。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T:
楼主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

网友U:
显卡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开机掉电,不跑码

网友:
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就算返修那拿过来也是直接干显卡了,不又再想其他的地方了。

网友:
PCIE总线在内存前面检测

网友:
通病挺喜欢的

网友:
捡到金了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维修个人感觉好难!!不过通病挺喜欢的

喜欢就加分支持一下啊,下次你发我也加给你哦。

网友:
十之八九都是通病了,加分支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一个通病 学习了 感谢

感谢你就表示表示一下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C:
老手考虑太全面了,新手一上来就干显卡,一板斧搞定

那就加分支持一下吧。

网友:
这显卡重植还差不多

网友:
这种型号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V:
那就加分支持一下吧。

已加分。透露一下加焊这种黑胶显卡的具体过程呗

网友:
不跑码 应该是BIOS也有问题

网友:
每次一修这本显卡 准爆锡  希望是BIOS的事

网友:
必然返修  呵呵

网友W:
这机器 就是显卡 问题  最好换个  要不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机器 就是显卡 问题

网友X: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运气不错,我有一台这样的电脑怎么加焊显卡就好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维修个人感觉好难!!不过通病挺喜欢的

谢谢,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运气不错,我有一台这样的电脑怎么加焊显卡就好不了呢?

不行你也可以试试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机器 就是显卡 问题  最好换个  要不还会返修的

很多人都说加焊不靠谱,我想说的是如果是第一次修的话加焊好的话用个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们是要将成本减到最低.

网友:
详细答案请兄台参照你楼下我的回答,感谢你的积极参与和加分.

网友: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路过看看,学习下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款机显卡爱坏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卡,又是显卡。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烦有黑胶的机器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是先用风枪吹过吗

没有,看到独立的就直接干上了,客户比较急.

网友:
打黑胶的 温度高容易溅锡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电脑的就是这样的通病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了。。楼主分享的不错。。以后再碰到这个问题。就可以修好了。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显卡会引起很多问题,比如开机掉电,不跑码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好像好焊用不了多久的这个机,可能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一个通病 学习了 感谢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 显卡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记住了……够果断,这就是经验……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刚出了一个这个二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下这个通病了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维修问题越来越层出不穷了,常理不一定准了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这样的电流看不准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  好厉害

兄台,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应该是用风枪吹了一下亮机了再加焊吧?   加焊你多少度关?  黑胶哦

用多久这个真没有确定的时间,好多客户也喜欢这么问,我就和他们说几年没问题,事实如果是第一次修的话卡确实能用很久的.

网友Z:
我这有一台ibm l530 电流一直在1A左右就是不亮机 帮帮忙 上不上内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多久谁能说呢?即便是换了显卡你又能保证用多久吗?能亮就是王道,如果返修再考虑时间问题。

兄台所言极是,好多客户非常喜欢问这个问题,我就和他们说几年没问题,别人就图个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这有一台ibm l530 电流一直在1A左右就是不亮机 帮帮忙 上不上内存也一样

BIOS有没有刷过的呢?

网友:
通病,果断收藏

网友:
烂机子,坏了Thinkpad名声

网友:
显卡的话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又捡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打黑胶的机器烦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很多,BIOS 也有出问题的,感觉少一点

网友:
看电流也应该是不过显卡啊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小白学习了

网友:
对这个机器不是这样哦

网友:
和E40差不多同一个类型的机器,显卡应该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预热一下嘛   锁定故障

网友:
很多客户也问同样的问题 就更他说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好多机器都是显卡问题导致不跑码 这个可能就是显卡和内存先检测到哪个的问题了吧

网友:
没有那么多好搞的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内存,不跑码,就刷BIOS

网友:
不过内存也是显卡引起的哦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

网友:
会不会吹显卡吹动北桥了的

网友:
SL410K独显的一直有显卡通病的,并且黑胶。弄不了就直接换集成的主板了,省心

网友:
我加焊了显卡还是不亮

网友:
那就下您这个BIOS试一试吧

网友:
哦 果然是通病 谢谢大神们分享

网友:
通病有时候还不好检查到,知道的很快。

网友:
这种显卡灌胶的加焊都不稳定呀

网友:
带黑胶的掉点不好整

网友:
楼主说下不跑码一般怎么测量的吧 谢谢

网友:
集显也通病吗,

网友(2016-10-06):
估计还是要换吧

网友(2016-11-17):
哇 。。通病。。捡钱了三

网友:
这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不知道加焊 能不能用住

网友:
这sl系列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