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68主板开机短路保护维修。

楼主(2016-04-08):
今天生意差的要死。玩游戏LOL玩到手麻的时候。进来一客户是老顾客。让我帮他搞下机子开关。说开关可能断线了。按没有反应。。我直接开机箱取掉开关排线直接螺丝刀触发。看到风扇动了下。动的不明显。。心想这个很明显是短路了。反正不是主板就是电源。用电源检测仪坚持电源是没问题的。。本来以为的电源问题。直接换个电源收钞票多爽呀。事与愿违呀。还是老老实实下主板检测吧:;准备好工具开始干她。。打阻值 打到内存供电的时候叫了。叫的那个欢。 发现上官击穿了下管还是击穿了。上管d级旁的一个贴片电容烧的她妈可能都人不多了。上官d级还有一个固态电容直接烧变色了。量了下直接短路了。把短路的几样取下来阻值正常了。换上元件。在继续检测其他电路没有发现异常。上电开机就亮屏了。没有技术含量,勿笑。

网友A:
建议这里最好更换内存上下管,这里两者击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里最好更换内存上下管,这里两者击穿可能性比较大。

内存上下管全部换了。原来一个固态电容。和一个没有装的位置全部换了2个电解电容。那个贴片电容就没有装了。因为焊盘烧掉了

网友:
铭瑄的板子垃圾

网友B:
铭瑄主板不能说垃圾。我卖了几年铭瑄主板返修还是低。电子产品还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相对一线主板肯定要差点

网友:
不错,直接找到问题没走弯路。

网友:
无所谓技术高低。。修好是王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下管全部换了。原来一个固态电容。和一个没有装的位置全部换了2个电解电容。那个贴片电容就没有装 ...

贴片电容在这里推测是连接内存上下管G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下管全部换了。原来一个固态电容。和一个没有装的位置全部换了2个电解电容。那个贴片电容就没有装 ...

内存上下管烧毁推测是固态电容短路引起输入5V或3.3V测试点对地阻抗短路形成大电流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下管全部换了。原来一个固态电容。和一个没有装的位置全部换了2个电解电容。那个贴片电容就没有装 ...

贴片电容最好装下推测是稳定上下管G级导通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上下管烧毁推测是固态电容短路引起输入5V或3.3V测试点对地阻抗短路形成大电流所致。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贴片电容一端链接在上管d级一端链接到地   焊盘烧坏了。我在原来固态电容的地方厂家应该安装2个电容结果只安装了一个。我没有安装贴片但我还是在上管d级加了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容在这里推测是连接内存上下管G级的。

上下管G极是两路,请问一下一个电容怎么可能同时去接上下管G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G极是两路,请问一下一个电容怎么可能同时去接上下管G极?

不是的,2个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电容全部接上官管d级。原来只有一个固态电容烧了。还有一个位置没有装,贴片电容焊盘烧掉了我就没有装。原来的固态电容位置安装2个电解电容 注意一个是补在以前没有装的空位置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2个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电容全部接上官管d级。原来只有一个固态电容烧了。还有一个位置没有装,贴 ...

你写的帖子我看了的,也看明白了,也给你加分了。他说贴片电容在这里推测连接内存上下管G极,所以我问他是怎么连的。

网友:
夜经常修到这样的机子,但是主要还是笔记本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  供电IC没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铭瑄主板不能说垃圾。我卖了几年铭瑄主板返修还是低。电子产品还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相对一线主板肯定要 ...

其实像梅捷 铭瑄 七彩虹这类主板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相对于华硕技嘉V星一线大牌 在生产的时候良率没大牌的高   生产出来后主要受使用环境  影响  例如 高温  潮湿 腐蚀     用料方面其实差不了太远  顶过三年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