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A880T D3全板无复位,求思路

楼主(2016-04-09):
        两张七彩虹 C.A880T D3 V15主板故障都一样都是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没复位!PIC A15:0V     B16:3.3V   复位针上待机时0.6V    开机后3.3V

网友A:
无复位也可以先查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复位也可以先查供电啊

供电正常呢

网友:
AMD回一下桥,有惊喜

网友B:
请检查 SB-PWROK信号 是否正常。。。。。。。。。。。。。。。

网友:
AMD的ATI芯片板子不好搞

网友:
时钟都不正常,,复位肯定不正常啊!!供电全部正常后才出时钟的!!

网友C:
供桥电 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呢?总线供电呢?VDDA等供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桥电 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呢?总线供电呢?VDDA等供电呢?

CPU供电   总线供电   VDDA供电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 SB-PWROK信号 是否正常。。。。。。。。。。。。。。。

pwrok=pg=rsmrs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   总线供电   VDDA供电也有

弱弱的问下vdda是什么?

网友:
门电路容易出问题  就是  小MOS管子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AMD的首先就做桥

网友:
估计是880N-79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vdda是什么?

CPU内部MISC模块的供电

网友:
查内存槽238脚的供电。

网友:
先查下供电 ,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查下桥有没有收到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