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进水无背光求救!

楼主(2016-04-09):
已测C 134的电压是4.1v(不是无电压,也不是17.5v)
单独测c134的电阻是213欧姆
c134的左边触点和显示屏坐2脚是通的,右边的触点和显示坐2脚却是不通的(方向是主版正面正对着自己)
敢问大神们是怎么回事?难道是c134电感坏了?

网友A:
没有升压,查那个升压电容 电感吧,C134不是电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升压,查那个升压电容 电感吧,C134不是电感吧

c134的电阻那么大,c134这个原件不会坏了吧?
生压是查L18和D1吗?
怎么判断L18和D1的好坏?
请大神们给说下

网友:
第一c134不是电感,是电容。电阻如果取一下测的213的话应该不对

网友B:
第二查L18 有无虚焊或断路D1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查L18 有无虚焊或断路D1阻值是否正常

我用万用表测的L18无断路,但D 1和L 18的阻碍值该怎么测?请大神说下
还有电阻C134左边的触点和显示座子2脚是连通的但右边的触角却不通这个正常吗?
方便大神留个QQ或其他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的L18无断路,但D 1和L 18的阻碍值该怎么测?请大神说下
还有电阻C134左边的触点和显示座子 ...

你单独测D1看阻值多少,D1是单向导通,互换表笔有一次无穷大
C134其中一脚是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测D1看阻值多少,D1是单向导通,互换表笔有一次无穷大
C134其中一脚是接地的,

D1很小,怎么测阻值?我万用表的表笔头是特尖的。
是不拆下来直接测吗?用二极管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很小,怎么测阻值?我万用表的表笔头是特尖的。
是不拆下来直接测吗?用二极管档。?

你测试FL3和FL4,看是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试FL3和FL4,看是否好?

FL4电感掉了我直接短接了FL3我测了下没短路(和J4也是通的)单不知好坏。

网友C:
找了个废版做测试(1、2张是不通电测电阻【电阻值居然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第3张测C134)(第4张测C132)(第5张测C184)(第六张是电源部分的图纸)(第7张是J4显示接口,FL4已短接)(第8张J4显示接口图纸)目前进水无背光其他功能正常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废版做测试(1、2张是不通电测电阻【电阻值居然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第3张测C134)(第4张测C1 ...

1、2张是分别测两个板子C134的电阻(我的板子是有屏蔽罩的那个)

网友D:
要修复后水渍需要焊接和替换被损坏,不需要太多的测试,这是乐高积木一样构造看到我的我的作品的照片锈蚀部位出现任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修复后水渍需要焊接和替换被损坏,不需要太多的测试,这是乐高积木一样构造看到我的我的作品的照片锈蚀部 ...

我刚刚又测了C134发现没有升压,
我应该先把J4显示坐旁的电容重焊还是应该,先换L18和D1?
还有我请教大神们个问题如何测L18和D1的好坏。

网友D:
线圈可以在2个的情况是不好的
1.当线圈导线断测试时,用万用表没有提示音
2.当内部线圈导线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之间的短路需要LC表测试或不测试更换。
为了测试二极管是简单的保持红色探针线圈垫和黑色探头保持到电容必须围绕显示值153再与地方切换探头和它应该显示1没有值,这是很好的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线圈可以在2个的情况是不好的
1.当线圈导线断测试时,用万用表没有提示音
2.当内部线圈导线在这样的情况 ...

【再与地方切换探头和它应该显示1】敢问大神这句话啥意思?两个笔颠倒位置再测量?然后显示1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与地方切换探头和它应该显示1】敢问大神这句话啥意思?两个笔颠倒位置再测量?然后显示1就是好的?

在万用表这1意味着无限的任何值二极管必须显示的其他方式153值

网友C:
大神 我按你如图的方法测(用的是二极管档)为啥显示136 而不是1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我按你如图的方法测(用的是二极管档)为啥显示136 而不是153

因为万用表是不同的,现在我检查显示140这是很好的,你可以比较的工作板,看看是否相同则D1是好的

网友D:
这是我如何测试iPhone4S无背光
0测试等液晶模组
1.检查插头是否坏腐蚀,损坏焊接或更换
2.测试FL3和FL4如果没有提示音,丢失或损坏的,总之用细铁丝
3.测试3电容C21,C273和C283短期或低的读数,如果一些被腐蚀或具有相同的短替代
4.从点测试线点LCD_BL_CA和LCD_BL_CC1也PP_VCC_MAIN
5.测试D1,如果他是坏的一样更换
6.更换线圈L18
7.更换PM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如何测试iPhone4S无背光
0测试等液晶模组
1.检查插头是否坏腐蚀,损坏焊接或更换

【电容C21,C273和C283短期或低的读数】如果没有读数那就必须替换新的原件(没有坏的原件)?不能短接?。还有请教大神PMU 是啥?难道是电源IC ?

网友:
背光就那么几个元件,不行就全都换了。先要确定屏幕是好的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如何测试iPhone4S无背光
0测试等液晶模组
1.检查插头是否坏腐蚀,损坏焊接或更换

经测试C283有读数,C21和C273均无读数!万用表也没有通路提示音(我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及通断档测的)
是否要更换C21和C237?
若要更换该如何正确拆卸及安装?
(我怕我自己硬拆拆坏了。能让我拆C21、C237的废料板我已有。但测废料版上的C21没有读数但是万用表有通路的提示音,所以不知好坏,请大神们帮忙判断下)
(我手头没有热风枪,但有吹风机、烙铁、松香、焊锡、电银浆、焊锡浆)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首先谢谢大神们的指点!但目前又遇小问题)经检测已发现是J4显示坐旁的(FL4、FL3、C21、C237)已坏,目前想更换这些元件但元件太小不易更换,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没?【直接短接可以出背光,但发热巨大!而且无法调节亮度!,如下图(附电路元件图)】

网友D:
如果测试不FL3对地短路
如果要修复合金买的立体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测试不FL3对地短路
如果要修复合金买的立体显微镜

谢谢大神指点!还有请问大神发热量高是不是因为C21和C237短接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我拆下的好的C21和C237的在主板上的顺序弄混了(原件触点正反也弄混了),安装后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