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冷饭 小修 盈通H61战警版V2.1和华硕M4N78-AM V2 不复位 !!!~~~

楼主(2016-04-09):
不求精华!简单说下 顺便再说下 上个贴的故障
一:
版号:盈通H61战警版V2.1
故障:不出CPU供电

拿来的时候是跟上个贴的 富士康H61一样
主供电正常 PCI PCIE时钟复位正常
CPU 供电1.2V  (预设参考电压吧)风扇一直转 不反复重启
拔掉内存 不报警
又遇到了 昨天的那个富士康故障
测都不测了
直接补焊 IO NCT5532D后(烙铁补焊)
无CPU 供电
开始反复重启(前端PWOK已经正常了)
这里 再次证明 小小的IO 很容易虚焊
不反复重启的板 风扇一直转的板 多留意IO
这里无CPU 供电 是这二三线板RT8859M的通病
就顺便提下

我也是照着前辈 写的 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常见故障是电阻阻值变小 维修难度是找不到220K的电阻 这个故障修多了 料板220K 电阻都快绝种了 都快要淘宝上买电阻了)
这个RT8859M 在H61的各系列杂牌板 都经常出现 电阻位置布置也基本一样 记住就好了 不行就测下
我这里的49-50脚的220K 电阻 拆下来测 又是正常的220K
我这里可能是虚焊吧
之前也修过好几个这里虚焊的板 重新拆装就好了 也没见返修,奇葩到嗨一样

弄好点亮!

二:
版号:华硕M4N78-AM V2
故障:不复位

供电正常 无时钟。
AMD英伟达 芯片 主供电完成后 供电时序由总线收尾 总线转换成HT_VLD 来告诉南桥 主板主供电 电源好 信号

无HT_VLD   上拉822排阻 坏!

喝完酒回来 都快2点了 没睡意 就发个贴 头晕晕的!
就写这么多吧!
老徐发的华硕这个板的时序和测试点:
不了解的可以看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030-1-1.html

网友:
修的不错 继续支持

网友:
瞻仰一下

网友:
修得蛮有思路的

网友:
生意不错哟!每天都这么多板维修。

网友:
很好。 收藏下。碰到可以参考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啊,,,我一直没搞明白AMD的板子,,供电正常后,,没PG这个名字,,怎么出的复位,,今天才知道是叫HT_VLD!!

网友A:
主要以前遇到AMD的,,没复位的都习惯干桥了,,真心没去注意过这个信号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以前遇到AMD的,,没复位的都习惯干桥了,,真心没去注意过这个信号的名字!!

哦哦  还望 加2分

网友B:
理论实践相结合很好的新手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实践相结合很好的新手教程啊

爱因斯坦 说好  我感觉应该也还好

网友:
自备的CPU散热器是亮点

网友:
小伙子时序搞的行云流水,帮你加分

网友:
学习过了,收藏备用

网友:
HTVLD就是所谓的总线电源好信号,一般可以是通过南桥旁边的三极管组合开关控制和排阻上啦进行工作。

网友:
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房间;过来;的时间过的;福利国家的发生;给对方;哦机构按时

网友:
大家都说好 我也说好

网友:
都是精品。下次多喝点。再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