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3s 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6-04-09):
  asus a53s  的主板不认独立显卡 ,别的用着一切都正常,显卡加焊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需要换显卡

网友:
加焊不代表完全解决显卡问题 ……先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 数据  正常的话换显卡看看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正常  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