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5T,供电正常,大家帮忙看看BIOS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6-04-09):
        V星P45T-C51,供电正常,有时钟,有复位,大家帮忙看看BIOS电压正常吗?
图片
1 2 3 7 8 都是3V  ,现在5 6脚没电压,测 5  6脚是到南桥,请问信号没电压正常吗?
供电测过很多次了,总线,CPU,南桥供电肯定没问题,IO电压信号也是正常的,这个该怎么办,实在没办法了!
附件 附件密码在括号,论坛下的有密码!

_7519-1.4(559966) .pdf

密码 559966

网友:
从电压上看是完全正常的   检查别的吧

网友:
电压基本正常,不知道1256 对地值正常么,建议找个BIOS 刷刷看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吧,  用洗板水清洗 处理器座子

网友:
查时序啊复位啊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不跑码???

就是不跑码,供电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你看下电源好信号。

网友:
查一下PG和各总线

网友:
5 6脚低电压是正常的,如果怀疑芯片有问题或程序就问题就刷个BIOS试试,芯片有问题编程器刷的时候一般会出问题的,如果觉得BIOS电路有问题就拆掉芯片打下1 2  5  6焊盘的值

网友:
V星板不跑码重点关注它的超频开关
将下图中的RN47拆到RN29上

放上没有密码的PDF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