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261H2 AM3 刷BIOS

楼主(2016-04-09):
在dos下刷在官方网站下载的BIOS出现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程序出错,,还是用编程器刷吧!!要不就废了!!

网友:
习惯用编程器硬写的路过

网友:
这种刷机方法好象不太适用吧!

网友:
DOS的提示大概意思是说这个ROM的程序读取出来之后,打开的时候出现了错误,,,,貌似没有任何用处的样子。。

网友:
如果文件没问题又没编程器的话,建议把BIOS文件改名成.ROM后缀试试,文件名简单点别用-之类的,再就是把BIOS文件与AFDOS文件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刷写的时候不要使用那么多参数用AFUDOS **.ROM /P /C就可以了

网友:
这块板的故障是现在开机响嘟嘟嘟嘟四声报警,有时候放电和改BIOS跳线帽能开机

网友:
这块板的故障是现在开机响嘟嘟嘟嘟四声报警,有时候放电和改BIOS跳线帽能开机,所以我打算刷BIOS,可是就是刷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