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E81B 通病

楼主(2016-04-09):
遇到N 台了全部是后级12V二级管短路,取掉一个OK ,但容易返修,有没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找个换上呢

网友:
肯定不能拿掉不装,好多显示器都有这问题,建议你去订点SR5200这个装上去就不会烧了,修过很多台

网友:
拿掉不 装,,妳就不会整对换掉它啊!

网友:
要快恢复二极管呢

网友:
这个二极管好像参数小,所以爱坏,,,,

网友:
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A:
换了更容易坏,试过很多台了,取掉不装反而用的久些

网友:
取掉不装,会导致另一个管子的工作负担加重,自然容易坏,我就修到好多台是取掉一个管子的,另一个管子后来也坏了。如果只是再加一个管子,也有可能返修,而且返修时,不是你新换的这个管子坏,是那个没有换的坏。所以,最好两个一起换,我一般是把原来两个管子全下掉,再装上同样参数的三个管子。如果坏管子的现时,电路部分因为发热严重变色的,最好把滤波电容也换掉

网友:
我是换电流大的管子。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是的啊  你直接把好的一块换掉

网友:
人家装两个还不稳定哩,你用一个能行么?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废电源板12V输出的三极管改的

网友:
最好补上,吧后级的滤波电容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更容易坏,试过很多台了,取掉不装反而用的久些

换一对二极管。并且换掉后面的滤波电容。
如果不耐用。说明你的备件质量有问题。
现在淘宝的二极管质量非常的差。

网友:
我都选择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 从来没有反修过

网友:
最好换一个,不换电压不是很稳

网友:
把和二极管并连的那个小电容换了,好想就好多了,目前还有待时间检测!

网友:
换一对儿31DF这个型号的整流管   保证好!!!!!      这个型号耐压高

网友:
装一个功率大的

网友:
没找一样的换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