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4x电信版进水了

楼主(2016-04-09):
我想检测一下电池和主板,咋弄,我有维修电源和万用表

网友:
我也是小白  我也想这样问   说及不开机怎么检修   思路是什么

网友A:
伙计 你这问题太深奥了 我解答不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

网友:
没有图纸小白不会

网友:
建议伙计 你放弃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奉献,小白路过

网友(2016-05-13):
电池检测;测正负极端电压:3.7-4.2v.为正常,电池过放电后就会保护(休眠),无输出端电压,应唤醒电池。

网友:
冲到了3.8伏,按到主板上,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说明你的主板内阻变小了,应该是50K以上,量一量,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伙计 你这问题太深奥了 我解答不了

网友:
问题问的有点太深奥

网友(2016-06-21):
啥问题啊,可以互相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