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LA-9641P

楼主(2016-04-09):
型号:联想G510

板号:LA-9641P  rev:1.0

         216-0856010  四显存

网友(2016-05-10):
怎么没人说好用不

网友A:
亮机慢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慢可以用不

亮机慢  看是刷BIOS后亮机慢~  还是换桥后亮机慢~

网友:
刷完BIOS慢

网友:
手头上就有一台开机掉电重启的,下来写写看

网友:
写了不掉电但还是不能亮机。可能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咯。但是也要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也是亮机超慢

网友(2016-06-14):
这个BIOS是亮的,但是不能解决掉电重启,还有就是这个BIOS开机有点慢

网友(2017-09-24):
下了一个不行,  换这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