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09):
好久没发帖子了,这几天修到一台华硕X450VP,REV:2.1。也是几经曲折才修好,给个维友朋友点经验吧!做笔记本维修的人都知道,华硕笔记本修起来比较费劲,不是因为他的电路设计的比别人复杂,而是华硕的资料非常稀少,板子上没丝印,这种坑的主板给维友们的感觉往往就是修起来头疼,还不赚什么钱。(这里简单的唠叨抱怨几句,下面进入正题。)
接到机器,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接到这种故障一般来讲还是比其它问题好修的。开始测量吧,测开关上有3V的电压,按开关后有跳变。再测EC(U3001)的125角PWRSW#有3V的高电平,而且随开关有高低高跳变,同时也测到了EC的复位信号EC_RST#也正常,那么就姑且认为他的待机的供电与时钟也正常。测EC的17角LIDSW#有3V正常。测EC的120角AC_IN_OC#为0V(因是把这个信号当成是电源检测信号,所以先绕过它,因为现在的新机器有好多都把这个信号简化不用了,而且以前也修到过个别的机器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正常。所以姑且认为它正常)。测EC的112角PM_RSMRST#与EC的56角PM_PWRBTN#均为0V,不正常。打一下这个信号的阻值无短路,至此证明EC的待机条件还是不满足。

至此怀疑是BIOS问题,但由于是华硕机器,有些刷完后出现黑屏或风扇狂转等问题,所以为安全起见先把刷BISO的问题放一边。又想到有可能是EC角位空焊,把128个角都拖焊一遍,故障依旧。没办法,也懒得查了,就剩下一个简单的操作刷BIOS了,把BIOS取下备份好,从论坛上找到相应的程序刷上去,按开关还是没反映。到此陷入僵局。休息一会,再拣起来接着修吧。之前因为开关什么的都有跳变,EC的复位也有,就没去查系统待机那边,现在也没什么思路了,反过去查待机芯片PU8100(UP1589Q),测得芯片的线性3V,5V电压已正常输出。测PL8101与PL8100上都没有电压输出。这两路电压是芯片的PWM电路正常工作才会有输出的。测这两路电压的开启角第2角与第4角,2角上有5V的开启电压,4角上有0.65V的电压不正常。测一下周围的元件也无短路,到此可以有8成把握是芯片本身坏了。订件等了2天,还好我一起订了2个,换上一个不好用,换上第二个才好使,真坑。这待机芯片挺小的,不好焊接,之前焊上去后打这个电路的上下管子的G极怎么都打不出值,烙铁拖焊,风枪加焊就是不行。后来没办法把芯片拆掉,用表一测才知道这个新的芯片也是坏的,拖焊的时候周围小件很密,把电容电阻都碰歪了,真无语了。终于换上第二个芯片,量了量阻值都正常了,这才敢上电。按开关后,电流一路上升,跳变后亮机,到此此机修复。修好后我又测了几个很容易让人走误区的信号,我前面用红字写的信号AC_IN_OC#无论是待机时还是按开关触发上电后它始终是低电平,还有PM_PWRBTN#在没按开关时是0V,按完开关后才置高为3.3V。还有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线性的3V5V电压和PWM产生的P_5VSUS_LX_30,P_3VSUS_LX_30是按开关后产生的。最后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和BIOS给大家吧。希望大家修到这个机器后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A:
都吹黄了,吹太狠了吧

网友B:
买的芯片大部分拆机的,上机都是先挂一下脚位,不然很难上锡

网友:
啊苏斯的机子除了短路的其他很少能修好,太坑爹了

网友:
很厉害吗  有两下子

网友:
是不是需要飞线呢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爱的世界爱上;大家爱上;龙宽九段

网友C:
这个芯片有点难吹呀.我遇见一个是触发没自检.电流上不起刷BIOS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有点难吹呀.我遇见一个是触发没自检.电流上不起刷BIOS好的

是比其它的难吹,现在机器难修,还加不上价,比较悲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吹黄了,吹太狠了吧

慧眼,换好几次呢,还有就是那个坏芯片惹的祸。

网友:
AC_IN_OC#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
线性3/5正常,并且5V开启已经有,也就是芯片条件正常,5V不输出。芯片坏

网友:
华硕不触发可以先查sus_pwrgd,这样就能排除待机电路

网友:
华硕的机器BIOS出问题太多啊  如果BIOS刷不好的话还真不好修

网友:
发货单上空间

网友:
我爱死了的空间的浪费口水考虑好

网友:
打算离开你几点上课了发了多少空间

网友:
我不是滴撒急了还经常v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芯片大部分拆机的,上机都是先挂一下脚位,不然很难上锡

这年头就是这样你啃我 我啃你,啃来啃去啃自己。卖芯片的是这样,我们修电脑的也是这样。

网友:
修得有技术,写得文采飞扬

网友:
有技术含量哦,不错不错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加分鼓励

网友:
ASUS的机子是蛮难修的 有点位 还好点

网友:
东西小 周围又好多元器件,是不好焊接,对于近视眼的人来说就更不方便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实际就是待机芯片损坏了,楼主好似想法多了,走了小弯路。很正常的。

网友:
有一个华硕没有维修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芯片大部分拆机的,上机都是先挂一下脚位,不然很难上锡

版本折机的和新的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我怎么看不出来!上次购了三个,只有一个是好 的,后来商家退了两个的钱,但那个折装都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比其它的难吹,现在机器难修,还加不上价,比较悲惨。

现在的机器,还有部分以前的老机器上个热风枪吹个一两分钟,芯片一点反映都没有!急人。大家遇到这样的现象,温度都调多高。我最高调到400度!

网友:
这机子修了好几台进水都是cpu坏了,然后换板

网友:
看起来很晕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待机的问题  华硕的机器还是很不好弄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收藏了

网友:
我有片这板子,出LOGO掉电,那位大神修道过

网友:
RSMRST#应该受控于待机PG,

网友:
不错的资料,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华硕的机器芯片比较难焊上去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这一块相同的主板,好像是不小心碰到铁片将主板给烧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