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机开机30分钟就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9):
一台SONY机开机30分钟就掉电,怎么回事,请大家 分析一下吧

网友:
查下温控,准时掉也有可能是程序

网友:
怪了30分钟一分不差,在BIOS设置中刀是这样,和系统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大家分析一下情况

网友:
不管冷机和热机都是一样的,气晕

网友:
定时炸弹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记得备份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刷正确的BIOS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是联想的开机3分钟 准时掉电,一直没有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啊,什么都试过了,真的没有办法

网友:
刷BIOS去掉温控试试

网友:
30分钟掉电先刷程序

网友:
准时掉电可能程序可能桥

网友:
SONY的机器是什么型号?SONY机器曾遇到过显卡驱动不合适导致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