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不开机以及漏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荣耀6单板开机:电池电压VBATT送到充电IC---U1502,U1502输出主供电VBAT_SYS给电源IC---U1000,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U1000输出各路供电给CPU及其他相关部分。电池电压VBATT跟主供电VBAT_SYS在还开机之前已经送到主板相关部分,VBATT已经VBAT_SYS这两路其中有一路的有短路的负载,就会造成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出现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的首先测量VBATT以及VBAT_SYS这两路对地的阻值,然后用松香吧主板熏白,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电压从0慢慢加大,观察电流表,如果是2A的电源,电流达到1.8A左右停住,加电一会之后,短路的零件会由于发热使表面的松香融化变色,从而快速找到损坏的零件更换,如果是旁路的电容短路可以拆掉不装。如果是加电是不会漏电但是一按开机键就漏电或者大电流,就是电源IC或者是电源IC输出的各路电压其中有一路短路,那就逐个测量电源IC----U1000的每一路输出对地的阻值,如果懒得去找图纸的那就地毯式的测量每一个电容(体积大一点的电容)对地的阻值,找到短路的这一路,用松香熏白主板,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找到短路的零件。如果不会漏电不会大电流,但是不开机或者开机不正常,那么就要看具体情况,询问一下客户。机子是怎麽损坏的1如果是摔坏的就大多是电源IC硬盘或者CPU虚焊造成,可重装这三个IC,2如果客户反映没刷机之前是好的,刷机后就不开机是硬盘损坏,更换硬盘或者拆下硬盘重写资料3如果是进水损坏的就重装电源IC---U1000,重装硬盘,检查CPU及电源周边的小零件是否有腐蚀损坏的(用显微镜观察)清理加焊。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请问;松香要怎么覆盖上元件

网友:
如果懒得去找图纸的那就地毯式的测量每一个电容(体积大一点的电容)对地的阻值,找到短路的这一路,用松香熏白主板,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找到短路的零件。

谢谢,此方法很有用,修好VBATT 、VPH-PWR二路大短,但松香不会用,我是用焊宝来查看的。。

网友:
总结的很棒,学习了

网友(2017-06-29):
一直修电脑,这几天开始看看手机维修想弄手机维修,看到这个还是有点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