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6充电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显示屏的供电由U1601提供,灯光升压IC---U1601输出两个5V的供电个显示屏,一个是LCD_VSP(+5.0),一个是LCD_VSN(-5.0V)这两个单板开机即可侧得到。背光灯的供电由U1600提供,背光灯的供电要装屏的情况下才有输出,装屏开机可在显示屏接口旁边的电容C1630测得17V左右的电压。如果出现没有显示没有灯光的故障,首先测量+5.0V-5.0V以及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则检查更换升压电感L1600 L1601检查更换升压IC---U1600 U1601

网友:
只有描述,无位置图,一般人是看了也基本不懂!!

网友:
华为手机为什么图纸那么难找?

网友:
我想要图纸 楼主最好是线路图

网友:
华为荣耀的手机 刷机真难刷

网友(2016-05-12):
咋没图纸啊。发一个看看,太小气了。

网友:
好多字呀。。。还小,基本看清楚了。

网友:
这到底是充电还是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