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40,通病

楼主(2016-04-09):
E540,独显的机器客户报修不开机,报价,直接拆机维修 。再测试,OK了,以为钱到手了。再装起来发又不行了。反正情况是这样:不装COMS电池,就可以一开机。不接电池,适配器的情况 下。按几下开机键(相当放电吧),再开机又不开了。刷了几个BIOS,风枪热过桥,还是不行。把论坛看了一下,有个大神说了,刷IBIOS肯定返修的。直接上 BAG,暂时没出现。 不知道能用多久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的G470还是G475,南桥漏电。

网友:
南桥漏电那是上面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换南桥?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问题不明显,有时焊一下桥就好了。建议还是多试一下。最好是过一天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南桥漏电的还是第一次听到或者说机器受潮或者放了很长的时间没用

网友:
同楼上没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

网友:
就加焊? 后面应该还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机器问题不明显,有时焊一下桥就好了。建议还是多试一下。最好是过一天

下次遇到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我就修好过,把南桥电容取了

网友:
我修过 桥上面的电容露电

网友:
你该测下RTC有么有偏低  直接焊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g475 之前有见过

网友:
学习了,,e530  碰到一个  拆开好了,里面蟑螂多清了一下就给客户了

网友:
我有一台
不显示的

网友:
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显示

网友:
我这个是U口不能用,。其他都正常

网友:
  杂牌军一枚      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慢慢学校吧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2016-05-09):
这个 我也没碰到过!! !桥上的电容是换还是拿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