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不读内存卡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出现不读内存卡的情况首先测量1.8是否正常,平时开关1.8V,当插入内存卡的时候卡开关闭合跟接地脚在一起则1.8V变为0V(如果不会变化作则清洗开关触点),CPU检测到这个变化发出指令控制电源U1000输出2.9V的电压供给内存卡(如果没有2.9V输出则重装或者更换更换电源U1000。如果在内存卡没插进去的时候测量没有1.8V则检查短接R2808,检查更换R2807(不能短接),重装或者更换电源U1000。如果供电正常则大多是CPU虚焊造成,重装CPU。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伙计 你这资料都是在哪儿整的啊

网友:
楼主 华为的CPU有没有胶啊

网友:
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6-05-13):
唉,太复杂了

网友:
伙计 华为的 资料你都是哪儿弄的啊

网友:
多谢楼主 啦 图纸呢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哦

网友:
这故障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