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信号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信号的故障主要有几个方面造成1:供电管U1100,U3201(型号HL6561淘宝有的买)虚焊或者损坏一般都要更换U1100可以拆掉短接2:中频U5901 U3301虚焊或者损坏3:功放U5900坏。
华为
荣耀

网友: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看来楼主转手机去了啊

网友:
有线路图就最好了

网友:
楼主 你都这么多分了 还要

网友:
楼主 给整图纸啊

网友(2016-05-13):
楼主是个维修工

网友:
看了很多你的贴 很牛逼 厉害

网友:
楼主许多帖子确实都挺好

网友:
怎没图啊。

网友:
楼主最好整图纸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