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不开机及漏电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单板开机电池电压VBATT送到充电IC---U1502,U1502输出主供电VBAT_SYS给电源IC---U1000,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U1000输出各路供电给CPU及其他相关部分。电池电压VBATT跟主供电VBAT_SYS在还没开机之前已经送到主板相关部分,VBATT已经VBAT_SYS这两路其中有一路的有短接负载,就会造成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出现加电就漏电或者加电就大电流不开机的首先测量VBATT以及VBAT_SYS这这两路对地的阻值,然后用松香把主板熏白,在短路的这一路加上电压,电压从0慢慢加大,观察电流表,如果是2A的电源表,电流达到1.8V左右停住,加电一会之后,短路的零件会由于发热使表面的松香融化变色,从而快速找到损坏的零件更换,如果是旁路的电容可以不拆掉不装。

网友:
有没有这个图纸呢?

网友:
各维修亲们,俺不生产图纸,俺只是大自然的搬动工。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的精神很是值得尊重,但是··········能不能复制的时候把图纸也复制过来啊

不可能都有图纸吧,尤其是这些厂家保密的资料,楼主分享经验已很不错了。

网友:
想要图纸,想要图纸

网友(2016-05-15):
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分析到位,剩下的靠实际经验。

网友:
楼主 你的资料是哪儿来的啊

网友:
楼主,P7,P8电源块一样吗。

网友:
楼主最好整图纸过来啊

网友:
苹果的图纸,满天飞。
国产机的图纸,少的可怜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吐槽华为图纸真心少

网友:
大伙想要图找我,mhw留。

网友:
从图纸看U1502芯片型号为BQ24192的充电IC.  U1000芯片型号为HI6421电源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