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K55VD 显卡N13M-GE1-S-A1 8显存 r3.1 测试上机OK

楼主(2016-04-09):
ASUS 版号K55VD 显卡N13M-GE1-S-A1 8显存 r3.1 测试上机保证OK

ASUS K55VDN13M-GE1-S-A1 r3.1MJ23OK.rar

网友A:
楼主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啊?我的机器上的0.8不动了 还没拆机 这个机器几个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啊?我的机器上的0.8不动了 还没拆机 这个机器几个BIOS啊?

一个bios喔~我的上到0.9x是灌驱动重开机就没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bios喔~我的上到0.9x是灌驱动重开机就没画面

那我下载下来试试吧

网友(2019-03-23):
留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