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不开机低电流求助

楼主(2016-04-09):
根据此图测试
第一组电压0.83v
第二组电压0v
第三组电压0.88v
第四组电压1,74v
第五组电压1.16v
第六组电压1.16v
第七组电压0v
第八组电压0.92v
第九组电压0.97v
第十组电压1.74v
测晶振C1276和C1283分别是1.06v和0.54v
电压基本都不对,进水机漏电1ma开机电流12ma到18ma跳定住12ma
现在没有思路了。在想是不是CPU废了所以请教各位求指导谢谢

网友A:
第七组电压1V2变成了0V 不正常,找1V2电压输出,

网友B:
进水腐蚀点位置换IC。

网友C:
电源芯片更换一个试下

网友D:
CPU时钟有没有?可以直接更换晶振

网友:
恩我试下没有示波器所以不好测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时钟有没有?可以直接更换晶振

我试下没有示波器所以不好测试哎,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七组电压1V2变成了0V 不正常,找1V2电压输出,

恩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腐蚀点位置换IC。

恩试下,进水不严重没有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更换一个试下

恩,我打断找下那个1.2V不行了就直接换源  谢谢

网友:
电源IC换个试试

网友E:
没出电压的先打一下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和断路的情况下直接换主电源芯片。

网友:
有找出什么原因吗?小白想知道答案。

网友:
学习中,先换电源芯片,不行在看有断线吗

网友:
先换电源IC试试看

网友F:
楼主修机器好认真啊,得多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出电压的先打一下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和断路的情况下直接换主电源芯片。

嗯,换过电源了。有一组没有电压我在想可不可以飞线过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机器好认真啊,得多向您学习

哈哈,刚开始。细心点好啊。毕竟要对顾客设备负责

网友G:
你们都没有专业研究过iPhone电路,如果是PP_GPU这路没输出,换电源是没用的,它是受控电压,CPU、SDRAM、硬盘其中之一电路不正常肯定是不输出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没有专业研究过iPhone电路,如果是PP_GPU这路没输出,换电源是没用的,它是受控电压,CPU、SDRAM、硬 ...

我看过的PPGPU是给显示部分供电这路电压说白了没有白屏也就没有输出,我这个有一路没有输出不是PPGPU是PP1V2-OSCAR这路也没电是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机器好认真啊,得多向您学习
恩恩,的确是

网友:
电源ic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