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充电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数据线送来的USB充电电压VCHG_USB通过尾插接口J1501经过保护管U1501后一路送到充电IC---U1501,一路送到USB控制IC---U1503。数据线送来的数据信号USB_DN USB_DP USB_ID经过尾插接口J1501送到USB控制IC---U1503。如果出现充电不正常或者不联机的情况,首先测量充电IC跟USB控制IC的5V充电电压是否到位、插上数据线,测量A点是否有5V,如果没有则是尾插接口的问题,如果A点由5V继续测量B点是否有5V,如果没有则说明是U1501损坏,U1501可拆掉短接A点跟B点,如果B点由5V则更换充电IC--U1502或者更换USB控制IC---U1503.

网友:
大哥,要是你能把图纸也分享出来,我肯定会给你评分的

网友:
B点在电池吧

网友:
拆掉不装直接短接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如果  有图纸的话 就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