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显示及背光灯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显示屏的供电由U1601提供,灯光升压IC----U1601输出两个5V的供电给显示屏,一个是LCD_VSP(+5.0),一个是LCD_VSN(-5.0V)这两个电压单板开机即可侧得到。背光灯的供电由U1600提供,背光的供电要装屏的情况下才有输出,装屏开机可在电荣C1610测得17V左右的电压。如果出现没有显示没有灯光的故障,首先测量+5.0V -5.0V以及17V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则检查更换升压电感了L1600 L1601检查更换升压IC---U1600 U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