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照相以及闪光灯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09):
闪光灯的供电由U1901提供,打开手电筒的时候可以测得U1901的输出6V左右的电压,如果出现闪光灯不亮的情况,打开手电筒的功能,测量U1901是否有6V的输出,如果没有坚持更换升压电感L1901,更换升压IC---U1901不照相的故障就大部分是由于下图中的照相IC虚焊造成,重装即可。
华为

网友:
图呢怎么没见图

网友:
明白了,那个电感就是升压电感

网友:
怎么不上图看看

网友:
看的好迷糊

网友:
图在哪里啊?没图呢。。。

网友:
问题是没有图纸 怎么找IC

网友(2016-05-10):
下图 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