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bios密码怎么破解求助

楼主(2016-04-09):
      天
          接
               到
                  宏碁
                           4752g
                                       有bios 密码  客户 说了 给我 破解不了 打死我 。  特在 神维修论坛 求助  。。。

                                                                                                    希望

                                                                                                    得到

                                          !!!!!!!!!!!!!!!!!!!!!!!!!!!!!!!!!!!!!帮助

网友A:
                                                  妮
           杀
                                       个
                                                              B                         I                            O                                    S
……………………。……。…。……。……。…。……。……。……。……。…。…………

网友:
放电不行?

网友:
重新刷BIOS就行

网友:
刷个bIOS或者你会用WINHEX可以把密码去掉

网友:
密码在BIOS里面呢

网友:
刷BIOS一般就好了

网友:
编程器刷BIOS  不然你喜欢折腾找个同样型号的机器拆个BIOS 要不然你没有编程器你拿出去刷   在不行就在淘宝拍一个一样的主板回来换住板 或者换BIOS 然后退货  搞不定洗干净=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妮
           杀

纳尼

,,,,,,,,,,,,,,,,,,,,,,,,,,w,,,,c,,,,,,,,,,l
,,,,,,,,,n。。。。。。。m。。。。。。。l

g
。。。。。。。。b。。。。。。。。。。。。

网友:
直接刷BIOS 解决

网友:
谢谢   刷了  解决了   ok
帅!!!!!!!!!!

网友:
这种直接刷BIOS就行了

网友B:
在打死之前,先煎了他的老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打死之前,先煎了他的老婆

我先  奸了 你

网友:
你只能重刷了,而且这机器BIOS特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直接刷BIOS才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宏碁的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C:
多刷几个BIOS 之前一般刷BIOS就好  后天遇到过一台怎么刷都有BIOS密码 最后换桥搞定了

网友D:
哈哈。楼主打字打的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刷几个BIOS 之前一般刷BIOS就好  后天遇到过一台怎么刷都有BIOS密码 最后换桥搞定了

*脏话* 这成本不大了  也是无语了  牛逼  你敢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打字打的很好玩

玩  ,玩什么玩 多大了 都 你看 论坛有玩的吗 就你好玩  作业写完了吗,,,,,

网友:
刷写一个BIOS的

网友:
要刷BIOS  要刷BIOS

网友:
找个4752g的bios资料刷进去就好了啊

网友:
        主
             在                   吗                       ?
                                                                                 不会                        真

                                                  打死了
                                                                                                    吧

网友:
不知道啊,我这回复你别看了

网友:
什么密码还需要破解

网友:
直      接      刷    个  BIOS   就   行  了  ,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