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8 一体机灰屏求助

楼主(2016-04-09):
HP 18 all-in-one,过一段时间就灰屏,加焊过显卡了,内存和硬盘都换过了,可就是用一段时间就还是灰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屏线啊!朋友。接触良好吗?

网友:
换张屏试试

网友:
查屏线接口各个引脚

网友:
换过屏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屏线啊!朋友。接触良好吗?

都重新插过

网友B:
显卡更换了么 ?

网友:
显卡温度高吗?

网友:
跑鲁大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更换了么 ?

显卡没换,

网友:
因为用一段时间就还是灰屏,应与温度有关联啊。你不妨加焊下屏线接口吧!

网友:
查一下背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