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B012P EC 发烫

楼主(2016-04-09):
通电EC发烫,直接取掉EC ,LE1电感EC-VCCA还是短路,加3。3V 电流2,16A,装EC 位置发烫,没有哪个元件发烫,难道是线路内部短路??
DELL

网友:
很有可性啊,供电EC-VCCA飞线搞定。

网友:
是+3VALW- EC短路,不是EC-VCCA短路,怎摸飞线??

网友:
远来是CPU 挂了

网友:
加3。3V 电流2,16A肯定还有问题,继续往下查

网友:
3.3后极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