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 不过显卡,以前的网吧机,测A11只有1.4V

楼主(2016-04-09):
GA-770T-D3L  不过显卡,以前的网吧机,测A11只有1.4V   看图找到IO边的822.

网友A:
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
哈哈。 技嘉也玩 822 电阻。。我还以为只有 华硕好这口

网友B:
是PCIE的复位不对吗?造成的不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CIE的复位不对吗?造成的不过显卡?

是的,正常是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换了,电压正常,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上拉NR变值,这个是老毛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拉NR变值,这个是老毛病了吧?

嗯!822排阻在华硕,技嘉等主板中属通病。

网友:
排阻损坏引起PCIE复位电压低?

网友:
诊断卡好评~

网友:
这个排阻确实是通病,有的找不到显卡,有的找不到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