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风扇转转停停,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6-04-09):
接一片GA-H61M-DS2的主板,一通电风扇转转停停,因为这个板坏BIOS的多,先刷BIOS故障无变化,看来不是BIOS了,还是来测测电压吧!风扇转的时候内存电压1.5V,Q13上cpu_vtt 电压1.0V, CPU供电0V,Q24上PCH电压2.5V,好像不正常,看了下图纸,此处应该是1.8V,

测试了一下LM358 3脚也是2.5V,换了一个LM358后电压1.8v正常,(位置在电池旁边,如下图)

心想到此应该好了吧!结果只是重启的时间长了点,继续测试CPU电压为1.2V,觉得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掉电重启呢!把内存拆了,小喇叭有报警声,证明CPU有工作了呀!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有点卡壳了!用示波器测试BIOS第一脚好像有几次波型,应该到显示了呀?想到显示提醒了我还有个核显供电CPU_VAXG还没有测试,一测果然为0v,这个核显供电也是有CPU电源供电芯片控制,换一个ISL95836,后一切正常!

BIOS及图纸论坛都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A:
共享一下图纸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享一下图纸好吗

论坛里有!算了,我传上来吧!

H61M-DS2

biOS

网友:
求图纸图纸

网友:
台式主板的图纸很少啊

网友:
VAXG是什么

网友:
这板VS电压不正常,通病了。集显供电不正常少见。

网友C:
Q24的S极2.5V,你是换Q24旁边的AZ358M后1.8V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算了,我传上来吧!

楼主,有REV2.0的吗?(图纸或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24的S极2.5V,你是换Q24旁边的AZ358M后1.8V出来了?

q24由358控制的!358 3脚和2脚(1.8pch反馈回来的)比较然后控制1脚的输出来调节Q24 G极导通程度来控制S极电压。358 3脚电压高了就先看那两电阻,再换358,不过那电阻在板上不好找,就先换358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24由358控制的!358 3脚和2脚(1.8pch反馈回来的)比较然后控制1脚的输出来调节Q24 G极导通程度来控制S极 ...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95836的第9脚VR_ON是EN还是24脚PWM3是EN啊?谢谢啦!

网友:
是跟CPU供电一起的吗

网友:
我那一片跟楼主一样,还没有修好,拆了Q18,刷了BIOS,换了几样东西了,关键又没有PCI-E的诊断卡。

网友:
这个也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95836的第9脚VR_ON是EN还是24脚PWM3是EN啊?谢谢啦!

9脚是EN脚,你看看有没有电压,拆了Q18再试试!

网友:
这个图纸4.0版本的有吗??

网友:
有点神奇哦

网友:
精彩,加分收藏

网友:
核显供电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