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无SIM卡怎么修?

楼主(2016-04-09):
4代无SIM卡怎么修?新手,测触脚的阻值吗?

网友:
再次删除U15集成电路和测试,如果不帮助清理金别针,若仍不能解决测试每个金脚到GND如果不那么线路断线检测的两种方式展现价值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