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00A-B95

楼主(2016-04-09):
神州K500A-B95  拿来是外接正常,内接进系统黑屏,直接拆机,发现主板上网卡接口那边有些腐蚀,应该有戏,先洗洗。
网卡边上有个霍尔元件,洗好吹干,开机点亮。。没啥水平。遇到了,就说出来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是经验好……

网友:
这钱好赚!!

网友A:
这个霍尔元件个,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又是怎么引起的现象呀……?哎,这些关系呀,螺丝虽小,其作用不可估量呀

网友:
你说的霍尔元件是有什么作用,不会是休眠开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霍尔元件个,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休眠,旁边的电阻腐蚀了,刚开始没换,关机过段时间还是会老毛病,后来换了一个20K的电阻,到现在测试没什么问题。。

网友:
拆机后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电路板,说不定就有意外收获。。

网友:
好赚的机会毕竟少,还是得学点真本事。。

网友:
有需要BIOS的加QQ 463111884

网友:
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用它们可以检测磁场及其变化,可在各种与磁场有关的场合中使用。

网友:
霍尔元件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用它们可以检测磁场及其变化。

网友:
就应当是盒盖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旁边的电阻腐蚀了,刚开始没换,关机过段时间还是会老毛病,后来换了一个20K的电阻,到现在测试没 ...

/应当就是那个合屏和开屏的那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