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测的波形没有网上的漂亮

楼主(2016-04-09):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测的没有网上测的波形漂亮,差别很大,有时根本不能看。

网友:
没调好吧 还有就是示波器本身有区别

网友:
可能还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没调准确

网友:
时基与幅度等参数都没有调好,,,,,,,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

网友:
你接地点的问题吧,一般要取测试点最近的地啊

网友:
看看表笔  另外看你的接触点  示波器比较敏感

网友:
没设置好吧

网友:
需要调试吧

网友:
因为人家是利利普,你的是泰克。,。利利普这些事很好看的,泰克这些很难看,但很好用。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
数字的是没模似的好看,我两种都有,深有体会。我修电视和功放那些就是用模似的,修电脑就要数字好点

网友:
设置没调好,时基很重要

网友:
没调好,你就调时间和电压搞到你看着舒服为止

网友:
示波器价格从几百到几万,总有差别的吧

网友:
还有就是没调好,或是没测好

网友:
还有就是先调基准方波,然后才能测得准

网友:
1,找对测试点,2看说明调试 设备。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试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