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电脑的液晶显示器老是自动弹出自动调整

楼主(2016-04-09):
就是玩电脑的时候 不知不觉总是弹出自动调节的东西 如调节亮度啊 宽度啊色彩什么的
只是时不时就弹出来 但不会自动调节 有时在网页玩游戏的时候啊 就自动弹出来影响到视觉 屏幕没问题 是不是按键板还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条有问题?我没学这一方面的知识 朋友问我 我也不懂 向请教下 谢谢 拜托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漏电了,你是客户吗?建议送修吧。自己估计搞不定的

网友:
电脑店可以修复 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

网友:
还是先查按键吧

网友:
没工具就送修吧

网友:
换按键不一定可以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这个是小问题了,一般是按键的问题,经常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按键问题,

网友:
按键部分有短路吧,或者看看是否有按键没弹出来的。

网友:
刷程序试下

网友:
换按键吧

网友:
菜单键连键了

网友:
按楼主现有的情况,我建议送修是上策。

网友:
按键坏了,按键短路了,

网友:
按键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换个键盘试试啊

网友:
送维修点吧

网友:
不想送修开机状态拨电源线,然后拆机扯掉按键的线就行。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