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5v5c 不开机

楼主(2016-04-09):
355V5C不开机 电流有跳变到1,6左右 机器不亮机 偶尔也是触发到0.8掉电 有时候又会亮机,这个改怎么查呢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还有这个机子是AMD的 桥容易有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523-1-1.html
这个链接里面的内容谁打的开 我权限不够 要100 跟他的故障一样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折了内存看电流是多少,看看是不是过了内存。

网友:
后来机器不知道怎么就好了,装机测试也一切正常 ,先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