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戴尔FTA02 1472 来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芯片。

楼主(2016-04-09):
这个芯片要满足那些条件才会输出+VCCPP 。现在电脑有35V 待机0.01 触发电流0.02 5秒后掉电 。掉电再开一样的5秒掉电。ISL6228HRTZ 这个芯片输出1.8V都是正常的 ·开机也就只有 这个+1.8VP 。  还有就是PL8只有10偶。大神帮帮我了。在线等。

网友:
也 ,大神都去吃饭去了吗?

网友A:
阻值基本算正常,看下11脚是否有开启,如果没有就去查来源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基本算正常,看下11脚是否有开启,如果没有就去查来源被!

这个芯片管两个电压。1.8V都有,久是1.05没有·

网友B:
+VCCPP需要芯片的11脚EN1开启呀!应是由EC控制的。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PP需要芯片的11脚EN1开启呀!应是由EC控制的。先刷一下BIOS吧!

恩··量了一下··EN1是没有开启,开机EN1没电压。  郁闷··我北桥,做了BGA     南桥都已经换了。就是没有搞BIOS  这个EN1不出有可能是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量了一下··EN1是没有开启,开机EN1没电压。  郁闷··我北桥,做了BGA     南桥都已经换了。就是 ...

EN1不出是跟BIOS有密切联系的,还有EC本身。与你做南、北桥到是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1不出是跟BIOS有密切联系的,还有EC本身。与你做南、北桥到是关系不大!

郁闷,我吧这个EC图子给你,你能不能给我 说下EC的工作条件都有那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郁闷,我吧这个EC图子给你,你能不能给我 说下EC的工作条件都有那些啊·

EC的工作条件不就是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高电平及BIOS片选信号这六项吗!你是基地学员呢!知道的应比我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不就是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高电平及BIOS片选信号这六项吗!你是基地学员呢!知道的 ...

实不相瞒··有苦说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不相瞒··有苦说不出啊·

既然这样那你就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个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