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04-09):
技嘉GA-H61M-DS2能亮机,能进系统,有时开机进到系统几分钟重启,有时就用十来分钟就重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摸桥的温度有点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电压不稳定,检查下 集显供电或者PLL 1.8 之类的。。。祝你成功 congratulations

网友:
温度过高....

网友A:
重点检查CPU_VTT供电开启信号,小三极管不良时不时就给你关断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CPU_VTT供电开启信号,小三极管不良时不时就给你关断信号 ,

换一张H61算了,几十块钱的东西,不想头痛了

网友:
看看桥电压 1.8  。10 对不对   查运算放大器附近电路

网友B:
进BIOS看一下电压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看一下电压检测有没有问题

bios电压检测都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直接给换了板子  小白 没办法 -  -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这板反复重起有的是BIOS问题

网友:
拆电池旁D8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