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E 不过内存,SMBCLK电压不证常 无图纸 全板换822

楼主(2016-04-09):
ASUS  P5Q-E   不过内存,SMBCLK电压不证常  无图纸 跑线也跑不到, 全板换822

网友:
那是修好了  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不过内存可以刷刷 BIOS

网友A:
飞个3.3V不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3.3V不就OK 了

SMBCLK你飞3.3V有用?

网友:
服了,这个822  应该在南桥附近

网友(2016-05-18):
这个的图纸不好找啊,我也没找到。

网友:
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找南桥附近的电阻吧,不一定是822啊。。。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看到这个品牌都就是换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