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wifi? 聊聊关于蹭网那些事

楼主(2016-04-09):
如何破解wifi? 聊聊关于蹭网那些事

  说到破解wifi,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想到WIFI万能钥匙,单纯的认为这就是在破解wifi密码,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了万能钥匙的工作原理,基于前人的热点分享才能连接的模式不叫破解!如何破解wifi呢?如何才能蹭网呢?下面小编跟大家聊聊关于蹭网的那些事,一起看看是如何破解wifi的吧!

如何破解wifi 图1

  如何破解wifi——破解wifi的方式

  目前来说,破解wifi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跑字典,另一种是跑PIN,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工作原理。

  1、字典

  顾名思义,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密码排列,破解wifi时利用软件计算,总有一个密码排列是正确的。这种方式就需要强大的字典支持,因为密码设置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字母+数字)所以此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测试密码的正确性,小编不建议采取此方法。

  2、PIN

  我们重点介绍跑PIN来破解wifi密码(很多路由器没有WPS功能,只能采取跑字典的方法)

  对于一般用户,WPS提供了一个相当简便的加密方法。通过该功能,不仅可将都具有WPS功能的Wi-Fi设备和无线路由器进行快速互联,还会随机产生一个八位数字的字符串作为个人识别号码(PIN)进行加密操作。省去了客户端需要连入无线网络时,必须手动添加网络名称(SSID)及输入冗长的无线加密密码的繁琐过程。

  破解网络需要多长时间?是首要关心的问题。如果破解时间需要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无终止的时间,该漏洞可能就不会这样引起重视了。

  很多想破解wifi的朋友肯定尝试过用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但是由于百度的教程都是用国外软件进行操作,这就对电脑小白来说难度太大,可行性不高。小编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用手机软件轻松跑PIN,实现蹭网的需求。破解wifi的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软件,找到支持PIN并且信号最好的路由器进行破解。如图:

如何破解wifi 图2

  2、点击【开始破解】,软件自动开始运行,此时我们就静静等待跑PIN过程,直至成功!

如何破解wifi 图3

  通过以上破解wifi的操作后,就能轻松蹭网了。大约平均3-4小时就可以功跑出PIN码,知道PIN码后无论机主更改什么密码都可以轻松破解。

网友:
什么软件又不说,吊人胃口

网友:
这招  绝对是  绝活~~   需要强大的 硬件支持!

网友A:
什么软件?平均3-4小时,谁没有事用手机一口气跑这么长时间!

网友:
什么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平均3-4小时,谁没有事用手机一口气跑这么长时间!

可以晚上不用手机的时候跑呀!第二天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些没用。关键是用的啥软件?

网友:
什么软件,能分享吗

网友:
可惜现在的路由基本都关闭pin了....

网友:
没说重点,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什么软件,怎么不说。

网友:
这个13装的我给10分

网友:
新路由都防PIN,所以只能针对老路由

网友:
你发出来有何意义,是想证明你有多牛B吗。

网友:
版主不讲究啊

网友:
什么软件不说  还不如不说

网友:
呃,说到头还不是没有说是啥软件呢!!

网友:
出来吊胃口的,散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