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 小4pin保护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09):
某天捡了个点不亮的P43,到手一看成色还行,打算看看什么情况。
老规矩,到手先测一遍短路,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3Vsvbcpu供电,usb数据线
测到cpu供电发现某相短路(有短路别上电,小心炸东西!
如图

测了下其他几相,感觉没问题,

拆下短路相的全部MOS
继续打值发现正常(上管G极忘了拍了)
有点不放心,去某个群里问了下,答案是最好是更换驱动芯片
换完驱动芯片和管子,测了下对地和VCCPVCCBOOT脚发现正常,
于是加电启动
感觉没啥问题,先收着了

年轻贵在拼搏,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最简单而平凡的维修!喜人啊。

网友A:
表不错,这种板没集成显卡的没兴趣修它.卖不掉还不值钱...

网友:
ISL6612很容易坏的,烧管都是它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这种板没集成显卡的没兴趣修它.卖不掉还不值钱...

独显的主板二手很好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的主板二手很好不出。

好板都和垃圾一样的价...坏的就扔了...

网友:
修板,找到问题,有方向,有技巧,一般都不成问题 !

网友:
这里主板CPU供电电路设计应该是内部为双N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短路的8脚MOS管G级对地阻值推测是比正常偏高。

网友C:
什么是P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PVCC??????

就是主供电电压输入

网友:
楼主检了篓子。哎!可惜这篓子不值钱,不过楼主技术上进了

网友:
独显的板子  不怎么感兴趣

网友D:
下次出2手得了
再去捡个U,内存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出2手得了
再去捡个U,内存什么的

破烂王~~~收老头的破烂就是你么

网友:
pvcc和vcc相当于芯片输入的两组供电电压。

网友:
碰到U供电某路短,我都主驱一起换,曾今烧了2个U,血的教训

网友:
三相是相连的,怎么阻值不同?

网友E:
这块主板的CPU供电MOS管用的八脚MOS,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主板的CPU供电MOS管用的八脚MOS,少见

技嘉用料一直都是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