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无输出故障检修篇

楼主(2016-04-09):
电脑电源无输出故障检修篇

  大水牛电源出现故障好几天了一直没检修,今天刚好有时间就立马动手进行检修,测量是+5VSB,无输出伴有一点啸叫声,测量一下,是在+5VSB输出处的,一只大功率玻璃稳压地极短路了。

  它是并联在+5VSB输出,起过压保护的,拆掉它,再上下电,发现+5VSB输出高过10多伏,幸好有这个稳压保护二极管、给他烧掉短路,否则主板南桥要game over。

  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这么高,先确定原因出在初级还是次级,办法是把光耦PC817之类的3.4脚短路掉,这样就相当于把次级高压降到最低,输出一般只有1-2V。如果依然电压很高,就证明问题出在初级了,好、把3.4脚短路,电压没变,也是10多伏,肯定是初级出问题了,这样也排除是光耦的问题。一般出现这么高,论坛里有说是初级辅助电源的小电解。通常是50V4.7-10u的小电容,当它失容时,会令输出电压急升高,把它换掉即可修复。

  次级只有1伏多,然后解开光耦3-4脚的锡,量下次级, 恢复5V正常。那稳压二极管就由你自己决定。有料最好补回,没有的话也不影响使用,只是少了一个保护。

图一 电源无输出故障检修
图二 电源无输出故障检修

  以上就是电脑电源维修无输出故障篇的维修介绍,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可按照上方法进行参考,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A:
电源现在真的不修了,新的太便宜

网友B:
电源的50V4.7-10u小电容工作环撞恶劣,失效的较多。

网友C:
它失*词语被过滤*,可能带不起负载,,,,,,,,,

网友D:
修电源最常见的是电解出问题了。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E:
楼主最好找个图纸标识一下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具体位置,这样对像我这种新手会有很大的帮助,谢谢。看线路板具体位置对不是同型号的帮助不大,还是通过图纸找到元件对类似故障好判断。

网友F:
楼主的思路清晰,看来是修过不少电源..........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A:
电源现在真的不修了,新的太便宜

好电源 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50V4.7-10u小电容工作环撞恶劣,失效的较多。

这个见过 遇到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失*词语被过滤*,可能带不起负载,,,,,,,,,

词语被过滤 这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最常见的是电解出问题了。

是的 电解鼓包见的多

网友:
超级版主 肯定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好找个图纸标识一下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具体位置,这样对像我这种新手会有很大的帮助,谢谢。看线路板具 ...

这个电源图纸 好像不好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思路清晰,看来是修过不少电源..........

也是属于大神级别的啊

网友:
要是来个图纸标注这样新手更起到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