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6HM+全固版上内存掉电 不上报警

楼主(2016-04-09):
此版不上内存报警 上内存掉电  掉点后后自动上电  在掉电  循环   测量几大供电都正常  加焊桥  刷BOIS都一样问题  还是掉电   手摸桥的25M晶振不掉了 但是又不跑码    忘大师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换晶振,不行的话再加焊或换桥吧。

网友:
晶振换了   没用

网友:
找个备份的bios刷刷看看

网友:
上内存掉电,测了集显电压有吗?你按着不掉电,因为他没跑码肯定不掉电吧。就和你不上内存不掉电一样,
可以上个独显上去试下

网友:
上了独立还是一样的问题  掉电   BIOS刷了 不行

网友:
这种一般打内存巢阻值,不怕死强行上电看看,提示短接电源有风险

网友:
H61的板子,看一下我发的那个H61时序图吧,你这板没图的话不好修

网友:
去刷BIOS  不要刷最新的版本可以了

网友:
不上内存报警,证明没过内存,加上内存掉电,说明内存条件不正常,建议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那问题可能还是内存的工作条件这块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电路这一块出来问题,查下238、236脚等主要脚位有没有电压。

网友:
估计是没有跑过内存  就掉电重启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的 单

网友:
再次更新   桥换了   问题 没解决    放弃了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加多一只显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