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与焊锡条的特点及作用

楼主(2016-04-09):
焊锡丝与焊锡条的特点及作用

  焊锡丝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是有铅焊锡丝与无铅焊锡丝。在这两种类型中又有许多标准,其标准不一样在熔点方面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在知道了焊锡丝熔点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有效的焊接作业达到良好的焊接效果。

  焊锡丝进行焊接的基本条件是将焊锡丝进行熔化,将焊锡丝的固态转变为液态,所需求温度即是焊锡丝的熔点。焊锡丝的熔点是一种物理性质,焊锡丝的溶液也会跟着焊锡量的改变而发生不同,焊锡丝的熔化所需求的温度达不到它的熔点时,焊锡丝从固态转化为液态时,湿润性和可焊性就会失去作用,从而达不到焊接需求。

图一 焊锡丝与焊锡条的特点

  而焊锡条因其形状所以被称为锡条,是电子焊中最常用的材料之一

  锡条可分为两种:

  1、有铅焊锡条:由锡和铅组成的合金熔点是183度

  2、有铅焊锡条:由锡铜合金组成,常见无铅环保焊锡,按成分不同分别为锡铜(Sn-0.7Cu)、锡银铜((Sn-3Ag-0.5Cu)。

  根据液相线温度临界点不同,焊锡条有高温焊锡条和低温焊锡条。

图二 焊锡丝与焊锡条的特点

  焊锡丝和焊锡条相比较:相同的是焊锡丝和焊锡条同属一个主材质。不同的地方,形状不同,结构不同。但焊锡丝中间的助焊剂焊条的材质完全是金属,这两者里面的化学成分不一样,焊锡条的抗氧化成分高些。

  焊丝一般用在手工直接焊接电子元器件,因为焊丝里有助焊剂,焊接的焊点漂亮,焊条一般用在波峰焊里来焊接电子元器件,波峰焊在前端有助焊剂处理,所以可以方便的焊接元器件。

  焊丝一般在手工直接焊接电子元器件,因为焊丝里有助焊剂,焊接的焊点漂亮,焊条一般用在波峰焊里来焊接电子元器件,波峰焊在前端有助焊剂处理,所以可以方便的焊接元器件

  焊锡线跟焊锡条的材质有铅合金,锡铜合金,锡银铜合金,这三种为常见的,焊锡丝里面就多了松香跟药剂等,锡条就没有这些成分但抗氧化成分高些。

网友:
大家都在用焊锡丝,焊锡条用的少。

网友A:
做维修这行,一般用的都是焊锡丝!有铅和无铅的熔点都是多高?有时候热风枪都加热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这行,一般用的都是焊锡丝!有铅和无铅的熔点都是多高?有时候热风枪都加热不动!

帖中有,有铅的183度。没说无铅的。查了一下无铅的217度左右。

网友:
锡条一般强电用的,用锡炉融了之后需要镀锡的东西往锡炉里沾。

网友:
一直用锡丝,还没用过锡条

网友B:
现在用的是有铅焊锡但听说对健康不好

网友:
维修,都是用焊丝吧

网友:
楼主,含银无铅焊锡的熔点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是有铅焊锡但听说对健康不好

没办法 听别人说无铅的熔点高流动性差 我也挺纠结 去年买了一斤装的友邦63%焊锡 迄今为止 有过的最好用的焊锡 无铅的怕买完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