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的可调电源开机无电压

楼主(2016-04-09):
龙威的电源开机无电压 ,付图    各位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
调节旋钮无反映呗!查调压电路啊,或者是限流调的过小吧!

网友:
应该里面的板子调压电路的故障,

网友:
风扇转不?

网友:
看下调节那里对不对,我也有台好像是龙威的也是这故障,不过当时还在保修。

网友:
电位器有没有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这这有2台一样 症状

网友:
我家附近有有一家私人厂做龙威电源的,这电源应该很差。

网友:
不是吧,我的也是龙威,是DF

网友:
风扇 是转的 。

网友A:
现在是风扇不转  也不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风扇不转  也不显了

检测一下,大散热片上的2个MOS管

网友:
和我的安泰信的APS300一样 楼主上淘宝把面板上面的4个旋钮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