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硬盘更换电路板,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

楼主(2016-04-09):
各位大神,这块电路板替换需要换哪个芯片?

网友:
有的BIOS程序是在主芯片里,不妨先上机试试,有时不需刷BIOS的。

网友:
这个不是单独的芯片,,,,

网友A:
这个没有bios芯片的凡是88i开头的主控并且是bga封装的都没有bios的多通常遇到这个的情况下只能用工具把bios芯片的资料读出来重新回写要么就是重新做适配就这两个途径

网友:
右边有个8角贴片焊盘空在哪里哦

网友B:
就那一个主芯片就是的

网友C:
如果不是要数据,没必要去折腾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要数据,没必要去折腾它。

就是要数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一个主芯片就是的

看来得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bios芯片的凡是88i开头的主控并且是bga封装的都没有bios的多通常遇到这个的情况下只能用工具把bios ...

大神,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bios芯片的凡是88i开头的主控并且是bga封装的都没有bios的多通常遇到这个的情况下只能用工具把bios ...

大神 请接受我的膝盖

网友:
这个意思得换主控了?

网友:
bios资料在那个控制芯片里,不像其他的那样有8脚bios!

网友:
目前为止,不知专业人员如何取得BIOS,小民一般无从下手,还是修修原主板,弄不好坏的是稳压、CMOS管呢?怎么没有电机司服芯片?另外一面也有元件的吗?

网友:
罗老师讲过,有的电路板是没有独立的bios芯片的

网友:
感谢各路大神的解答

网友:
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2016-05-15):
正常来说,8脚的应该是BIOS,但是有的硬盘采用的是内置ROM。

网友:
同求大神指导

网友:
  应该是写入芯片的

网友:
我是来学想学点东西的

网友:
很明显这个盘的固件在那个M记的芯片里,只好BGA,有同样的板也可以试一下,不过很有可能不出数据的